寻方案

楼主(2007-01-04):
本人有一项目,是用在监控摄像头的驱动和控制,请推荐方案!谢谢!

网友A:
要求几维控制?是否要自动跟踪?体积限制如何?

楼主:
谢谢波恩,是两维控制,体积限制当然有,有自动跟踪。方便的话给个邮件:txczcy@gmail.com, 具体交流!

网友A:
如果需要自动跟踪,那就还需要影像和动静识别系统,不只是2维驱动那么简单。
我没有具体的实现方案,谁做过类似工作,或者有解决方案,过来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B:
监控摄像头需要手动控制吗?

楼主:
监控摄像头需要手动控制吗?

谢谢,可以考虑手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