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问题么?

楼主(2007-01-04):
我用的是OMRON PLC CPM2AH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当PLC的220V电源突然断掉时,PLC内部程序有没有一个点会马上变成高电平,我的意思是,突然断电,我想把一个数据移动到一个掉电保持寄存器中~谢谢,期待中。,。。。。

网友A:
不必要设计这样的程序。可以让程序一直往保持寄存器里写就可以了。掉电时自然就保存了。
我买过西门子原装电缆,太贵了。后来就自己生产。价格降低了,可是质量很好,非常耐用。于是我就萌发了自己生产电缆的念头。后就研究各种电缆制作方法。现在生产很多种PLC的编程电缆,有西门子S7-200的,三菱FX、Q的(甚至FX2这样老的也做),台达的。也做台达触摸屏、HITECH触摸屏等到PLC的通讯线。
我的编程电缆,价格低质量好。如果有需要的请与我联系:zyj6333@sina.com 请登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直接使用保持寄存器

网友C:
就这样的

网友D:
俺公司刚刚开始用OMRON PLC,谢谢你提出的问题,俺也学习学习.

网友E:
直接使用断电保持寄存器就可以,无需输出一个点。

网友F:
是的,用断电保持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把数值存进去以后,我想断电以后继续每过1秒就减掉一个数,可以么?
还有就是我上面那个问题如果不用掉电保持寄存器可以做到么?
还有DWLZ说的断电保持继电器和保持寄存器是一个东西么》?
谢谢~!~~

网友C:
可以啊,不过要用间接的办法

楼主:
你行不行老大,什么叫可以啊?不过要用间接的办法????????你这个说法谁不会啊?我是来问问题的,你不回答也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