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ifibus电缆与普通电缆有什么区别啊?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07-01-04):
请教一下,所谓的prifibus总线电缆与普通的通讯电缆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其实PROFIBUS就是通讯电缆,不过是速度达12MBPS吧了。当速度高时,线间的电容就不容忽视。PROFIBUS电缆的电气特性要求高些。普通通讯电缆,看它通讯速度是什么样的。
我生产S7-200编程电缆,USB接口的才200多,用起来和原装的一样。我的Email:zyj6333@sina.com。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