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以长时间工作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7-01-04):
最近要做一套保护装置,要求是在市电断电后在来电,接触器不闭合,要人手工干预闭合。

线路图早已设计好,就是在交流接触器的选型上出了点问题,由于接触器平时都是闭合的,我们这里停电的机会不多,一年也就两三次,这样接触器长时间处于闭合状态,不知诸位有什么好一点而价格又没那么贵的接触器推荐一下?

使用环境是3相380V,负载是电动机,平时电流大约40A。

网友A:
你是搞电气的吗?

楼主:
我这里原本有一套现成的,用万泰的,一年刚过线圈就完蛋了

网友B:
用正泰的就可以!我公司常年使用,一年也就就停两三次,而且电机还是75KW的

网友C:
用穆勒的,很好.

网友D:
这个很难吗

楼主:
的确很难。因为我很懒,懒得换。所以想找一个可以连续工作几年的

网友E:
用ABB的,很好啊.

网友F:
  用正泰的就可以

网友G:
国产的用过正泰.得力西,进口的用过施耐得

网友H:
我刚看了一下,我们公司电源自投箱用的是上海人民电器厂的B170,用了有十年了,七八十个,还没有坏过.去年停电切换时,有两个噪音挺大,没管它,今年又好了.

网友I:
用西门子的我们的设备有时连续运行2年都出现问题

网友J:
建议用台安低压接触器,效果很好,适合懒人呀。联系QQ350189285

网友K:
用品质好的接触器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ABB、施耐得

网友L:
如此小电流,用晶闸管吧。我没电路图,因为我也懒。呵呵

网友M:
用天水213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N:
用FUJI的,还可以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O:
使用带失压线圈的空气断路器。

楼主:
我还是决定选择带失压线圈的正泰NM1系列塑壳断路器。

谢谢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P:
有自锁的吗?停电脱开,线圈就长寿了还节电.

网友Q:
最简单的方法是做一个启-保-停电路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