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与Rslinx的opc配置方法

楼主(2007-01-04):
Rslinx与ab的plc连接方式有很多种,常用的比如:串口,devicenet、controlnet和以太网等等,以下着重介绍一下以太网连接方式以及与上位通讯采用opc的配置和rslinxentprise的配置方法。

1. 以太网连接:以太网连接可以采取pc与plc直连的方式,此时应该用交叉网线;也可以采用通过交换机的连接方式,使用交换机的网线可以用直连线或交叉线,只要交换机支持就可以。
2.物理连接完毕后,就应该正确配置rslinx,如果仅仅是在线调试程序就可以按照下图所示方法配置,比较简单:
点击上图的+号,就可以刷新出来所有在线的plc,然后,就可以用logix500或logix5000等编程软件在线编程或修改程序了以及upload或download。

3.如果是和上位机通讯,最好采取固定ip的配置方法,方法如下:
依次填入需要通讯的plc的ip地址,最后点击确认即可。

4.Rslinx的opc配置

修改new_topic为xxx_topic(xxx为plc名),点击上图+号找到plc的ip地址所在行,一直点击到plc,然后点击apply,重复上述动作,知道所有的连接都配置完,最后点击done完成即可。

5.最后在上位机软件如rsviewse上也配置opc方式或rslinxentprise方式,具体配置与上述方式类似。

至此,所有的通讯连接就配置好了。

网友A:
学习中。。。。
还不知道 Rslinx是什么东东,不过常听别人提起,一定要了解一下

网友B:
看着很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还是有很多问题!

网友C(2007-04-03):
又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D(2007-08-08):
第4步有点简单

网友E:
为什么不试试建于OPC服务的HMI!!在更短的时间中做更多的事情.我本人觉得这种 基于访问名 主题名的MHI系统将很快被淘汰!!

网友F(2009-04-13):
楼主无私,但看不见图

网友G(2010-05-28):
为什么在进行OPC通讯时只能找到部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