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调试rockwell PLC使用讲解

楼主(2007-01-04):
1、在开始之前先需要安装好以下软件,并且安装好相应的授权
      RsLogix5000

      RsLinx Professional

      RsView32(可选)

      RsEmulate 5000

2、启动RsEmulate 5000 ,进行硬件配置,加一个CPU就可以了,不要加IO模块

3、启动RsLinx软件,配置一个模拟驱动,驱动器 选择 “Virtual BackPlane(SoftLogix58x)”

    通讯系统成功配置完成,接下来就可以使用RSLOGIX5000了
4、启动RSLOGIX5000软件,需要注意 RSLOGIX5000软件的版本要和RSEMU的版本相同,否则无法下载

    新建一项目,CPU选择EMULATE,机架选17,不需要配置IO

    随便写几行程序

   DOWN LOAD

5、下载成功后你就可以ONLINE了,和连上真正的CPU没有什么两样

网友A:
楼主的软件太好了,能否分享学习啊还用过5000呢?我QQ 125216223加我啊能发我将十分感谢

网友B:
请问哪里有这款软件啊,可否分享下啊,楼主

网友C:
能告诉在哪里能免费下载到这个软件吗

网友D:
关键问题是Emulate5000没有key,哪位有啊,我愿用其他的交换

网友E:
I HAVE KEY! JOIN IN OICQ724654151

网友D:
求emulate5000的key,愿用AB其它key或西门子授权交换

网友F(2008-03-12):
不错,I/O怎么搞呢?

网友G:
IO只要添加模块就行拉

网友H(2009-03-19):
怎么安装KEY,谢谢

网友I(2009-05-21):
楼主的太好了,能否分享学习?哪位Emulate5000的软件?发我QQ 547162283    能发我将十分感谢!

愿用AB5000和Emulate5000的授权交换!

网友J(2010-04-25):
谢谢楼主。明天就试试

网友K:
可以用写好的程序下载到模拟器 仿真运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