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实现?

楼主(2007-01-04):
  就象注塑机上的比例流量阀那样,他是0---1A的电流信号控制阀的开度来调节这个压力的,一般调教好的都是在0---0.8A的样子,我现在不想改变其线路而在中间串一个要设计的控制,就是比放大板输出的电流大0.1A,就是说注塑机假如原来是输出0.5A的电流到比例阀,而现在我要他输出0.6A的电流到比例阀,不知道这样可行吗?比例阀线圈的电阻应该在20欧的样子,望指教.

网友A:
你是 要加大压力吗? 那你可以调放大板的输出电阻啊?
你的真正意思我还不明白。。。。。。

网友B:
你可以加大比例阀的输入电阻至6/5倍,效果一样的。

楼主:
 很谢谢,因为我现在是变频来改造注塑机的,那么在变频的情况下,因为变频器有一个加速的过程,所以整个速度有点偏慢,那么我就想提高他的流量电流,但是是在工频的情况下我又不想改变原来的比例,所以就想了这样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