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profibus-dp and motion control and VB

楼主(2007-01-04):
我现在做一个11轴(4*SERVO AND 7*STEPPER)的运动控制系统,要求用VB AND PROFIBUS-DP总线控制,使用CP5611的卡,请问哪位有好的资料介绍?PROFIBUS-DP总线如何进行控制?谢谢。

网友A:
要做PROFIBUS通讯控制,看你用什么产品。要遵守PROFIBUS规约。我做过PROFIBUS现场总线,用的是S7-315-2DP。用VB的话,还要知道地层协议的。
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生产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也生产三菱、台达PLC的编程电缆。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轴是否要求高? 我刚做过313C-2DP+EM277+S7-200扩展高速输出口, 6伺服+7步进, 其中重要的一台用了FM353驱动,其他都用S7-200驱动.

网友C:
不建议你使用VB开发ProfiBus底层协议,复杂不说,可靠性无法保障。还是在应用层多做些工作,以解决具体运控问题为重点。

楼主:
谢谢各位,有没好的推荐啊?

网友C:
ProfiBus模块你可以找北京的鼎实科技,它与ProfiBus资格认证中心是同一活人。技术实力应该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