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或偶用什么样的响应时间最快?

楼主(2007-01-04):
测温用什么样的热阻响应时间最快,具体是多长时间,多少秒
那位大侠知道?拜请,

网友A:
用铠装的,直径小,热响应时间小!
联系我吧!我给你详细的资料!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有需要技术支持的联系我!!!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 289939636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用铠装的,直径小,热响应时间快!

楼主:
最快能有多快,能上5秒吗,介质为酸性气体,用什么材质,
不用PTFE行吗/?

网友A:
呵呵!
那要看你的温度是多少了!?
还有就是用热电阻还是热电偶,这由温度来决定的,
以下为电阻的:
套管直径 热响应时间
Φ3 ≤3
Φ4 ≤5
Φ5 ≤8
Φ6 ≤12
Φ8 ≤15

    测量酸性介质?那温度一定不是很高,外包氟材料固然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但是温度受到限制,而且你需要说明你的酸性介质的成分——即名称,四氟并不是耐所有的酸的,有时候也可以直接采用304保护管或者316保护管也可以防腐的!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有需要技术支持的联系我!!!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 289939636

网友C:
呵!
铠装铂电阻的热响应比较快,具体的数据和万沃仪表的差不多,如果你说不用四氟材料做防腐可以用钛管哦,它的防腐能力远强于四氟管,有过价格比较高。还有高温防腐的可选用刚玉或陶瓷管也是有错的,不过它们不能受冲击。
楼上说的316的只适用于有轻微腐蚀的介质,从防腐的角度来说还敢不上四氟材料呢,不过也得从温度的角度考虑,我们济南化工厂为我单位提供的四氟材料可耐温350度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山东最大的温度压力仪表制造商
张洋
QQ:715412852
www.hengante.cn

网友A:
to:枫子洋!

[i][b]铠装铂电阻的热响应比较快,具体的数据和万沃仪表的差不多 [/i][/u]
什么叫做差不多啊!
产品执行标准
IEC751    JB/T8623-1997   JB/T8622-1997

那请您给出权威机构的数据!
拜托了!

网友A:
呵呵!
没有被国际标准化的标准能能叫做标准吗??
到是第一次听说企业自己的标准还超出国家给出的标准的!请问你们自己的标准国家认可吗?不然国家就可以取缔这些职能部门了!
你还能超过IEC国际标准???
他们那最多也就是内部控制产品质量!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输入输出隔离,抗干扰能力能不好吗??
不然要隔离干什么啊?

网友A:
呵呵! 楼上的话让人很难理解啊!

楼主:
大侠们,说说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C:
    热电偶、热电阻是用于温度信号检测的一次元件,它需要和显示单元、控制单元配合,来实现对温度或温差的显示、控制。目前,大多数计算机控制装置可以直接输入热电偶和热电阻信号,即把电阻信号或者毫伏信号补偿导线直接接入到计算机控制设备上,实现被测温度的显示和控制。但是,在实际工业现场中,也不乏利用信号转换仪表先将传感器的电阻或者毫伏信号转换为标准信号输出,再把标准信号接入到其它显示单元、控制单元,这种信号转换仪表即为温度变送器。
    DDZ温度变送器是工业过程使用广泛的一类模拟式温度变送器。它与各种类型的热电阻、热电偶配套使用,将温度或温差信号转换成4~20mA、1~5VDC的统一标准信号输出。DDZ型温度变送器主要有热电偶温度变送器、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和直流毫伏变送器三种类型,在过程控制领域中主要有热电偶温度变送器和热电阻温度变送器。热电偶温度变送器从结构上可分为输入电路、放大电路、反馈电路;热电阻温度变送器也是由输入电路、反馈电路和放大电路及输出等几部分电路组成,采用三线制的连接方式,但输入电路中包含了线性化的功能。
    智能式温度变送器有采用HART协仪通信方式,也有采用现场总线通信方式,前者技术比较成熟,产品的种类也较多;后者产品问世时间不长,国内尚处于研究开发阶段。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D:
下面引用由万沃仪表在 2007-1-8 11:37: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 楼上的话让人很难理解啊!
--------------------------------------------------------------------------------------------
就是嘛.

我估计某人是某公司的托, 就这种水平, 在中控室能干什么呢?
操作工, 不会上工控论坛.
仪表工, 不懂仪表.
工程师, 更不象了,DCS的信号处理一点也不懂.
电工,   好象不会关心仪表.
领导,   也不会呆在中控室啊

网友A: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SBW系列热电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是DDZ系列仪表中的现场安装式温度变送单元,与工业热电偶,热电阻配套使用,它采用二线制传输方式(两根导线同时作为电源和信号输出的公用传输线)。将工业热电偶,热电阻信号转换成与输入信号或与温度信号成线性的4-20mA,0-10mA的输出信号。
    该变送器可直接安装在热电偶,热电阻的接线盒内与之形成一体化结构。它作为新一代测温仪表可广泛应用与冶金,石油、化工、电力、轻工、纺织、食品、国防以及科研等工业部门。
主要特点:
●  采用硅橡胶或环氧树脂密封结构,因此耐震、耐湿,适合在现场环境中安装使用;
●  现场安装在热电偶,热电阻的接线盒内使用,直接输出4-20mA、0-10mA的输出信号。这样既节约了昂贵的补偿导线费用,又提高了信号远距离传输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  热电偶变送器具有冷端自动补偿功能;精度高、功耗低,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宽,工作稳定可靠;
●  适用范围广,即可以与热电偶,热电阻形成一体化现场安装结构,也可以作为功能模块安装在检测设备中和仪表盘上使用:

工作原理:
    热电偶或热电阻传感器被温度转换成电信号,再将信号送入变送器的输入网络,该网络包含调零和热电偶补偿等相关电路。经调零后的信号输入到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放大的信号一经V/I转换器运算处理后以DC4-20mA电流输出;另一路经A/D转换器处理后到表头显示。变送器的线性化电路有两种,均采用反馈方式。对热电阻传感器,用正反方式校正,对热电偶传感器,用多段折线逼近法进行校正。一体化数字显示温度变送器有两种显示方式。LCD显示的温度变送器用两线制方式输出,LED显示的温度变送器用三线制方式输出。

技术参数
1.输入信号;热电偶:K、E、J、B、S、T、N。热电阻:Pt100、Cu50、 Cu100.(三线制.四线制)。智能型温度变送器的输入信号可通过PC机或手操器任意设置;
2.输出信号:在量程范围内输出DC4-20mA电流信号,与热电偶、热电阻的输入信号成线性或与温度成线性。智能型温度变送器输出DC4-20mA电流信号同时叠加符合HART标准协议通信信号;
3.基本误差:0.5%FS;0.2%FS;智能型0.2%FS;
4.接线方式:二线制;三线制;
5.显示方式:四位LCD显示温度,智能型四位LCD可通过PC机或手操器设定使之显示现场温度,传感器值,输出电流和百分比例中的任一种参数;
6.工作电压:普通型12∽35V DC;智能型12V∽45V DC;额定工作电压为24V DC;
7.允许负载电阻:500Ω(24VDC供电);极限负载电阻R(max)=50(Vmin-12),例如在额定工作电压24V DC时,负载电阻可0-600Ω范围内选择使用。
8.工作环境:
a:环境温度 -25∽80℃(常规型)-25∽70℃(数显型)
b:相对温度:5%∽95%
c:机械振动f≤50HZ,振幅≤0.15mm
d:无腐蚀气体或类似的环境;
9.温度影响系数:δ≤0.05%/℃

网友C:
下面引用由万沃仪表在 2007-1-8 11:37: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 楼上的话让人很难理解啊!
--------------------------------------------------------------------------------------------
就是嘛.

我估计某人是某公司的托, 就这种水平, 在中控室能干什么呢?
操作工, 不会上工控论坛.
仪表工, 不懂仪表.
工程师, 更不象了,DCS的信号处理一点也不懂.
电工,   好象不会关心仪表.
领导,   也不会呆在中控室啊

不错好热闹

切!真是无聊,最好找中央情报局调查好了,
langhuaer说的不对,我们恒安特生产的温度仪表执行标准IEC584、IEC751、IEC1515

    所谓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是指将变送器模块安装在测温元件接线盒或专用接线盒内的一种温度变送器。其变送器模块和测温元件形成一个整体,可以直接安装在被测工艺设备上,输出为统一标准信号。这种变送器具有体积小、质量轻、现场安装方便等优点,因而在工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由测温元件和变送器模块两部分构成,其结构框图如图我可以提供。变送器模块把测温元件的输出信号E或R等转换成标准信号,主要是4~20mA、1~5V
    由于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直接安装在现场,在一般情况下变送器模块内部集成的正常工作温度为-20~80度,超过这一范围,电子器件的性能会发生变化,变送器将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在使用中应特别注意变送器模块所处的环境温度,温度过高可使用分体的结构。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品种太多,其变送器模块大多数以一片专用变送器芯片为主,外接少量元器件构成,常用的变送器芯片有AD693、XTR101、XTR103、IXR100等。具体知识一名两名说不清楚,来电来信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zhangyangxq@163.com
www.hengante.cn

网友E(2007-02-13):
铠装铂电阻

网友F:
谈点专业的吧

网友G(2007-05-02):
哪里有JB/T8622热电阻标准呢?请告知。

网友H(2009-08-06):
您好
安徽天康集团专业生产电缆和仪表.
电缆主要有电力电缆、高温硅橡胶防腐电缆、耐高温防火电缆、矿用电缆、船用电缆、分支电缆、管道恒温伴热电缆(电伴热带)、阻燃电缆、耐火电缆、信号电缆、数据电缆, 钢芯铝绞线,各种补偿导线等。
仪表主要产品有:系列热电阻(偶)、防爆热电阻(偶),电站专用系列热电阻(偶),焦炉专用系列热电阻(偶),钢厂专用系列漏钢预报热电阻(偶)。SBW系列温度变送器,一体化现场显示温度变送器,温度远传监控仪,各种压力表、系列数字显示控制仪表、无纸记录仪,智能流量积算仪,各种型号压力(差压)变送器,系列流量仪表、仪表管阀件、系列物位仪表,雷达料位计表成套销售,高低压配电柜、各种桥架,母线槽,仪表保护箱,仪表盘柜等。
真诚的期待着与贵公司合作。
联系人:陈礼平
手 机:(0)13955046185
电 话:0550-7307130
传 真:0550-7307130
Q Q : 870553118
网 址:www.tiankang.com
邮 箱:TKJTCLP@yeah.net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