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持编程器查看为何显示---?

楼主(2007-01-04):
我用DX8编的程序ld 带上升沿微分的下载到FX2N PLC里面,然后用手持编程器FX-20P查看竟然显示---,不知为何郁闷中ing。

网友A:
是不是刚进入时那样显示,如果是,可能是有密码提示。在编程器上应该显示:
LDP XX
如果有密码输入密码就可以了。

楼主:
无密码,前面可以看到后面的步数就显示---

网友B(2007-08-26):
 那是空格来的

楼主:
蛊惑仔,后面是上升微分,你们车间梳毛机就是软件可以看到的,自己拿编程器看看去

网友C:
现在用手编 的确实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