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EM231的数据字格式

楼主(2007-01-04):
从手册上查到,EM231的数据字格式是如下定义的:
双极性,全量程范围     -32000~32000
单极性,全量程范围     0~32000

现请教高手,为何不  -32768~32767以及0~32767  而要进行取整呢?

网友A:
我认为32000计算也比32767简单呀。再者10V(也可能是5V)对应32000,那么有时输入大于10V,那么输入就大于32000了。
我生产西门子编程电缆,有USB接口的有232接口的。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我想问的问题是:是为了计算简便而把32767简化成了32000还是本质上就是32000?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网友A:
本质就是32000。模拟标准信号10V(5V)就是32000。

网友B:
实测10.000v对应29700,   11.040v对应32760
超过11.040v均显示32760

网友A:
10.0V对应29700应该是你的表和它精度不一致造成。11.040对应32760也可能是对的。

楼主:
按照楼上的意思,10.24V应该对应32767。
我就很纳闷,模数转换时,如果是12位精度的话,那么数字量就应该是0~4095,经过一个简单运算,转成15位,也应该是0~32767才对。即满量程对应0~32767。
厂商把最大值对应成32000,不是牺牲了测量的精度了吗?

网友B:
可是我用4位半数字表实测A+/A-的电压,显示为10.001v,对应AIW用S7软件监视为29700,信号发生器显示也是10.000v,难道数字表和信号发生器同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