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A变频器与PLC通讯的程序

楼主(2007-01-04):
如题.台达A/H系列与别的系列不同,用的是自由通讯.请高手指教.
PLC是西门子S7-200或三菱FX-2N.

网友A:
用西门子的好用些。FX2N的还要编写校验程序。
用MODBUS指令最方便,台达变频器支持MODBUS。我编写过台达与台达PLC的通讯。我用过西门子与爱默生TD2000、EV2000、TD3000通讯。我现在生产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三菱FX、Q系列PLC编程电缆、台达PLC编程电缆。欢迎登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我的EMAIL:zyj6333@sina.com。

楼主:
可是A系列的不支持MODBUS吧.说明书上也没有写.
台达其他系列的支持MODBUS,我试过了可以.但A系列的不行.
台达PLC有与A系列通讯的专用指令,如果用的不是台达的PLC怎么写?

网友A:
用西门子的很容易写的。用XMT、RCV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