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历史表格问题

楼主(2007-01-04):
请问:
   实时数据库里建立了 接触器故障,在报警属性设定开关量正跳变报警,那么用历史表示此报警,我想让正跳变产生时历史表格中才有 报警状态和报警产生时间显示,请问该怎么做?(我自己做了但是表格中 在没正跳变时历史表格中一直在采集,眼睛都看花了)
谢谢!谁能帮我解答下!

网友A:
你是用的历史表格是吗?那是循环采集的,如果产生报警并记录的话,建议你用报警显示。

楼主:
报警我用了报警显示了!
再问下,我想用历史表格显示长时间运行的电机,在电机运行时就显示一次,到电机停止时再在历史表格里显示一次 电机停止!
这样该怎么做??

网友A:
!SaveData(DatName)
函数意义:把数据对象DataName对应的当前值存入存盘数据库中。本函数的操作使对应的数据对象的值存盘一次。此数据对象必须具有存盘属性,且存盘时间需设为0秒。否则会操作失败。

返 回 值:数值型,=0为操作成功;<>0为操作失败。

参    数:DatName,数据对象名。

实    例:! SaveData(电机1),把组对象“电机1”的所有成员对应的当前值存盘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