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故障求助

楼主(2007-01-04):
各位达人:

        最近维护过程中出现这么一个现象,6RA7025直流调速装置带617kw电机,每当停车时当电机转速停为0时,装置报F030(过流),故障值为3(超过装置额定2.5倍),同时烧一对快熔,快熔选型每问题。可控硅特性没问题,现在不知如何解决,请教各位指点。

网友A:
  有可能励磁板或其他板接住不好

网友B:
你这是扩容的.

网友A:
  疑惑,想不通
  楼上老兄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C:
扩容的就是易出问题,你查一下续流电路.

楼主:
对,老兄说的对!

是扩容的装置。各板路应该没问题,我把扩容的6RA70装置换了。并且前两天我把电流环优化了一下,好了三天,昨天又开始烧了。郁闷。

楼主:
各位觉得电网的波动是影响因素之一吗?

网友D: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国运动控制系统,联系028-84835181,HTTP://WWW.ERAQY.COM

网友E:
可能会影想,我公司发电时直流驱动器就用不了.

网友F:
是不是可逆的?

网友G:
 西门子132kw二手变频器急转。质保一年。13355210251

网友H(2007-02-24):
是不是在很大负载下停车呀!我以前遇见过类似这样的现象!
但是,是LG变频器驱动的负载!在大负载下,立刻停车,就总是报过流!增加了停车的斜坡时间没有在发生过!

网友I:
励磁不好吧

网友J(2007-04-04):
把你优化后的参数适当的往小的方向修改也就是P225,226,255,226

网友K:
逆变颠覆?

网友J:
你是不是采用了电枢反向制动?是不是多只可控硅并联运行的?如果是这样,那就采用自由停车

网友L:
你的设备哪做的

网友M:
触发故障,,一定是双向的吧,,

网友N(2007-08-10):
可逆的?
问题很简单ma?
QQ35937148

网友O:
扩容的直流调速大多数问题都出在触发板上,建议你检查一下触发板,或者把P160调大一些。

网友P(2007-10-30):
扩容常见故障,检查一下三相电压。遇问题可与我讨论13917153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