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义变量

楼主(2007-01-04):
我是组太初学者,在定义变量的时候经常出错。
例如,选择I/O离散型变量,寄存器数据类型老是出错。
希望前辈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对于I/O离散型变量,寄存器只能选CommErr,数据类型就一个Bit。建议你看一下组态王自带的I/O驱动帮助。在开始菜单-你的组态王目录下。

网友B(2007-03-09):
有些设备支持bit位定义变量,有些设备不支持,仅仅支持byte字节型。因此看看相关外设的帮助文件更好,否则很费时间,还不一定正确!

网友C(2010-05-07):
寄存器数据类型跟PLC中的数据类型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I/O离散型变量就是BOOL型,就是一个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