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的异常响声

楼主(2007-01-04):
松下A4系列1kW的伺服,配1:5行星齿轮减速器,齿轮齿条传动(垂直安装).一批设备有几台,只有一台总是有噪音.将转矩滤波器适当加大可以减小噪音,但无法消除,声音始终比其他几台机械大,无法接受.
机械重新装配了一下,声音减小了一些,还是不舒服

网友A:
这么说来,应该属于机械装配误差引起的噪声。行星齿轮做的不好,就有可能引起较大噪声,齿轮齿条也得注意。
你不妨试试,到底是哪里发出的噪声,或者哪里的噪声最大,再有针对性的改进

楼主:
减速器对掉过,应该可以排除的,齿轮齿条重新装过,已经很难再调整了.会不会是有机械共振啊?

网友A:
齿轮齿条对掉试试?

楼主:
你怀疑齿轮齿条的加工有问题?机电又要扯皮了.

网友A:
机电扯皮是现场的常见现象,关键是解决问题,而非追究责任,所以要看你如何说服机械方面与你配合了.

网友B:
1,用调试软件先测出共振点,看在什么频率,测得的频率用作陷波频率.
2,可减小位置环增益,

楼主:
又去现场看了一下,电机运转得很好,是人有问题.旁边一台变频在啸叫,他们要求调整伺服的参数来消除整机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