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称重传感器漂移

楼主(2007-01-04):
使用HBM称重传感器(10T),半个小时内漂移竞达15KG,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预热15分钟左右,再校正.开机前都要预热

网友B:
是动态称重还是静态称重?如果是动态,在精度范围内应该可以接受;如果是静态,则需要考虑传感器的问题了。请在飘移后对比测量传感器输出。

楼主:
静态称重,漂移超差,不知如何检查和解决?

网友C:
你可以HBM联系,联系方式是atsc@hbm.com.cn,或者0512-68247776转技术服务部门。你是什么型号的称重传感器?

楼主:
RTN C3-10T,RTN C3-22T

网友C:
你直接打电话0512-68247776-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