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与s7-200的通信

楼主(2007-01-04):
各位大虾:请教s7-400集成DP口与s7-200的集成DP口(CPU226)Profibus DP通讯如何配置?

网友A:
226是没有集成DP口的,需要加EM277.
在400的程序硬件里组态好地址,直接读取就行了.

楼主:
226是有两个集成口的,其中一个可以用作DP从站。如果加EM277肯定没有问题。现在没有配EM277。

网友B:
如果一定要组DP网络,应该要家EM277.但是你可以用MPI网络,226其中一个口连S7-400的MPI,在400中用SFC67,SFC68系统功能块收发数据.这样比较简易,成本低.我的建议.

网友C:
下面引用由东方菜在 2007-1-4 17:33:00 发表的内容:
  226是有两个集成口的,其中一个可以用作DP从站。如果加EM277肯定没有问题。现在没有配EM277。
--------------------------------------------------------------------------------------------
不会吧,集成在200上的通讯口不支持DP通讯

网友D:
下面引用由东方菜在 2007-1-4 17:33:00 发表的内容:
  226是有两个集成口的,其中一个可以用作DP从站。如果加EM277肯定没有问题。现在没有配EM277。
--------------------------------------------------------------------------------------------
是啊,如果 226 上集成了 DP 从站口,EM277 还怎么卖啊,但我知道以前的 215 上确实集成了一个 DP 从站口。

网友E(2009-05-12):
在400中用SFC67,SFC68系统功能块收发数据,请问各位高手如何使用这两系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