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INC加1指令解?

楼主(2007-01-04):
西门子200 INC加1指令,怎么是0000.1000的加1,好象是(千/秒)的加,我要让它一秒加1,怎么写?谢谢

网友A:
要用上升沿,否则每个扫描周期都加1

楼主:
我怎么能让1秒加1?谢谢!

网友B:
你用下面的指令看看
ld sm0.5
eu
incw vw0

楼主:
这样在监控里看到为,每两秒加1000,如,10秒时,为5000.
不是直接加千位,是一秒内从个位加到千位如(秒表一样)

网友C:
就给个1S的定时器,然后取它的上升沿脉冲来触发这个加1指令。

网友D:
加上升沿控制加计数

楼主:
谢谢回复!
对,用定时1S来触发上升可以,但不知为什么用I0.0触发一次INC,INC的值不是加1,我调试时一直用I0.0来触发,所以感到因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