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噪音什么原因???

楼主(2007-01-04):
康沃噪音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A:
你说的噪音是指变频器噪音还是电机噪音,电机噪音的话是载波频率低造成电机的电磁噪音,如果是变频器噪音的话可能是逆变部分噪音或者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产生的噪音,如果还有疑问请打博世力士乐(原康沃)售后服务部0755-86095013/86095084大家一块儿探讨

网友B:
刘工:
  您好!
  我们单位有4台G2系列11KW的变频器,驱动离心机,电机也为11KW。但是加载整个过程中,输出电流都超流,在20HZ是达到33A以上。致使其中的一台已经出现ER09报警,停机,无法投入使用。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帮助分析。离心机盘车没有问题。而且3台都超流。我也初始化了,按照厂家提供的参数设置了。还是没有效果。
我的电话13654374076孙允国
yunguo.sun@degussa.com盼回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