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求教:TPS系统增加操作站组态的具体步骤

楼主(2007-01-04):
如在原有的系统中再增加2台操作站,应如何组态,需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A:
首先要改NCF,NCF修改分在线和离线两种,在线修改可以不停车,修改时增加US节点,填入CONSOLE和默认区域数据库,GUS属性文件可以按照其他GUS一样添加,修改完后安装NCF,一定要设定备份NCF路径,同时要知道LCN节点一次只能添加一个。安装完NCF可以将LCN电缆与操作站连接了,可以先接完一根电缆,完毕后再接另一根。离线修改NCF只能停车干。简单多了!

网友B:
离线修改也不一定要停车吧!只要把NCF的路径指向软盘,等组台完后,在把拷贝到HM下,不就可以了吗?而且你只把工程师站关闭应该不会影响停车的!只不过你的US暂且不能工作罢了!!!

网友C(2007-04-06):
在线修改NCF组态后,要将LCN上的设备逐台重新启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D(2007-06-29):
在线能该的东西是有限度的,卷组态一定要离线,三楼的办法只能解决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