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日立SJ300通讯问题

楼主(2007-01-04):
使用台达DVP-EH PLC用通讯方法控制六台日立SJ300变频器,控制变频器运行停止,设定频率,读取电流,频率数据.运行,停止,设定频率多比较稳定,但是读取的电流频率数据不稳定,不知是和原因,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是因为电流本身就在变化吧?

网友B:
可以读一个参数固定的寄存器试一下。

网友C:
先确认电流本身是否稳定?

楼主:
为什么读回的频率也在变,比如,设定1.98hz,读上来的一会儿是19.8
一会儿是0.19

网友D:
会不会是你的参数单位设置有问题??
设定1.98hz,显示19.8的话,单位应该是0.1HZ,显示0.19的话,单位应该是10HZ.

网友E:
吧你的程序发过来让我试试
我这里刚好有台4KWSJ300变频器
zzyog@tom.com

网友E:
不会是干扰问题?

网友F:
应该就是干扰问题!

楼主:
我试过,连一台变频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