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1-04):
在OMRON PLC里怎样调用PID指令呀,具体怎么用?我是新手,多谢指教!!!
我的QQ是278858730,在线等,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OMRON的PID我没有用过,西门子、台达的我用过。西门子的很好用,遵循向导设置就可以了,然后调用。台达的也是设置好P、I、D参数就可以了,然后调用。我生产台达、三菱、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还没用过。不好意思

网友C:
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什么型号的?有些没有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