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了主站卡调试,却无法和扫描器建立连接

楼主(2007-01-04):
尊敬的各位高手前辈:
    请各位前辈的不吝赐教!
背景:
    我自己做了一块用于DeviceNet仅限组2从站设备的通信适配器,用SST公司的主站卡DNP-5136调试时可以成功建立显式连接和IO轮询连接,但是用PLC做主站进行调试时却出现了问题,调试时网络上只有适配器这一个从站。
现象:
    在主从站之间建立了显式连接后,就进入了一个循环:建立轮询连接-主站询问制造商ID-扫描其它节点-隔一段时间后要求适配器建立轮询连接,回复已建立-主站询问从站已建立的连接有哪些-删除轮询连接-重新建立轮询连接。通过CAN9810监测到的数据记录如下:
序号 ID 长度 数据
17 456 6 00 4B 03 01  01 00 00 00
18 40E 6 00 4B 03 01  01 00 00 00
19 42E 6 00 4B 03 01  01 00 00 00
20 436 6 00 4B 03 01  01 00 00 00
21 43E 6 00 4B 03 01  01 00 00 00
22 446 6 00 4B 03 01  01 00 00 00
23 453 3 00 CB 00 00  00 00 00 00
24 454 6 00 4B 03 01  02 00 00 00
25-29重复18-22
30 453 3 00 CB 00 00  00 00 00 00
31 454 5 00 0E 01 01  01 00 00 00
32 780 4 01 4B 00 34  00 00 00 00
33 780 4 05 4B 00 34  00 00 00 00
34 780 4 05 4B 00 34  00 00 00 00
35 780 4 05 4B 00 34  00 00 00 00
36 780 4 05 4B 00 34  00 00 00 00
37-41重复32-36
42 453 4 00 8E 34 12  00 00 00 00
43-92重复出现18-22和32-36
93 454 6 00 4B 03 01  02 00 00 00
94 453 4 00 94 0B 02  00 00 00 00
95 454 5 00 0E 03 01  05 00 00 00
96-105重复32-41
106 453 4 00 8E 03 00  00 00 00 00
107 454 5 00 4C 03 01  02 00 00 00
108-117重复出现18-22
118 453 2 00 CC 00 00  00 00 00 00
119 454 6 00 4B 03 01  02 00 00 00
120-129重复32-41
130 453 3 00 CB 00 00  00 00 00 00
131 454 5 00 0E 01 01  01 00 00 00
131对应31
问题:
    主站和通信适配器之间的这个报文循环过程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配网时的EDS文件是自己写的,制造商ID等各信息也都相匹配。
    调试时网络上只有扫描器和通信适配器,但是扫描器却一直在扫描根本不存在的01、05、06、07、08节点,这是正常现象吗?网络也是重新配置的。

    期待您的回复,万分感激!

网友A(2007-03-26):
很简单,
1、把你的适配器断开试试,正常了吗?
2、挂一个标准从站节点试试,正常吗?
3、根据不同的现象,即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