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语言转换2

楼主(2007-01-04):
在用S7 V5.2编程时,用STL编程,可用语言转换时发现有一段程序转换不到LAD语言,其它段程序能转换到LAD语言,(程序都是相似的),不知是哪里设置有问题?望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LAD转为STL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是所有的STL都能转化为LAD

楼主:
可我的两段程序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前一段程序是厂家的人编的(不能将STL转化为LAD),后一段程序是我编的(能将STL转化为LAD),不知是哪里设置有问题?望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B:
原程序都没有,怎么知道原因哦!

网友C:
不要去 找啥子原因啦LAD和FBD是交集,都是STL的子集,所以LAD,FBD都可以转为STL;但STL未必都可以转为LAD,FBD

网友D:
统一楼上的意见

楼主:
to:亚星 不要去 找啥子原因啦LAD和FBD是交集,都是STL的子集,所以LAD,FBD都可以转为STL;但STL未必都可以转为LAD,FBD
可我的两段程序是 A I16.2
= M7.2
之类的指令,按道理完全是转换的过来!是不是厂家的人在哪里设置了?导制厂家的人编的程序不能将STL转化为LAD!

网友E:
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程序不正确,一种是LAD里没有能表达STL的语句.不过A I16.2 =M7.2 中A是不是改为LD好,要是S7-200的话就不能出现I16.X了,我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你的程序可能也没问题,一般LAD转为STL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是所有的STL都能转化为LAD,象PID的,四则运算等

网友G:
同意楼上的!STL转换为梯形图时,有时要加上BLD、NOP等一些辅助指令才能正常转换!

楼主:
我也很菜:
同意楼上的!STL转换为梯形图时,有时要加上BLD、NOP等一些辅助指令才能正常转换!
请问BLD NOP是什么指令,是怎么使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