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交流电机能否调高到75HZ运行

楼主(2007-01-04):
一台45KW交流电机用变频器驱动,由于生产需要提高速度,考虑到齿轮箱成本太高能否把电机最高频率设置到75HZ,对电机是否有影响,目前电机频率60HZ,电流27A

网友A:
可以,但要经常观察机械传动部分是否发热,我们在今年生产就运转了两个多月,观察很好

网友B:
对电机肯定有影响,转速太高对普通电机使用寿命影响很大,可换为变频电机。

网友C:
75HZ超过了普通电机额定频率50HZ,短时间运行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调试的时候碰到一家客户单位,普通电机的给定频率120HZ,电机功率不到1KW,而且很坚定地说没问题,现在不知情况如何了

网友D:
换为变频电机吧,转速太高对普通电机使用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E:
才27A,电气应该没问题,主要是机械,现在转速是多少?如果是4级以上电极,符合国家标准,机械的问题也不是很大,经常看看轴承润滑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对电机有影响吧?

网友G:
就这样用吧,一般来说没问题,电机寿命可能会缩短,不过坏了再买吧,无所谓的。。。

网友:
轴承质量一定要可靠.问题不大

网友H(2007-02-09):
当然可以用,要注意电机散热和轴承的质量

网友I:
当然可以!最好该用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J:
用变频器代替机械变速是设计者的一个误区,尤其在机床行业,以为变频器调速很方便,甩掉了笨重的变速箱,虽然调速范围满足要求,但带负载运行就不行了.

网友K(2010-09-22):
我厂用3-50HZ 变频电机拟在75HZ下运行。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L:
去看看机械设计中的轴承参数...45KW的电机用的轴承最高速度应该能在4000转以上运行...当然在3000转的寿命是1500转寿命的一半左右...当然这并不能算是故障......而由于电机负载很低...所以应该能正常运行....

网友M:
这主要看负载情况及轴承的保养,我在一台需要3000转的搅拌(反应釜)上只能运行在5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