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11怎样进入主机系列菜单?

楼主(2007-01-04):
GT10进入主机系列菜单调整的方法是按住屏的四个角,就可以了。
但GT11怎样进入主机系列菜单?我要调整一下屏的对比度。谢谢!!

网友A:
先按左上角三秒以上,快速按右上角,右下角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华东金田,六月雪也是这么说的,但我用这种方法试过,我有二台GT11,用这个方法都不行呀,是不是我的屏坏了?这二个屏现在都在用,就一台的对比度太小了,看不清显示的数据。
  你指的快速按右上角,是指什么?是不是我按的不够快呀?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触摸区域反了!把屏反过来试一下!肯定是可以进去的!

楼主:
触摸区域?是指上下吗?

网友C:
上下不太可能反吧,明天去公司试试看给你答复!应该正常的连按速度即可,那天我玩最新的GT32(带以太网口的)的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B:
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我遇到过。把触摸屏反过来试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可以调过来!

网友C:
松下的GT人机进入系统是有些麻烦,不过也好,最终用户不容易误入导致参数设置错乱.

网友D(2007-02-03):
三角法经常不灵,你可以做个FSW按键,定义为change gt configuration,进去改.

网友E(2007-03-07):
我的办法是在画面里做一个功能按键,定义为change gt configuration,一按就可以了,用那种按角的方法一次都没有成功过,真郁闷.

网友F:
没哪么复杂的,你试试按住上面两个角就可以进入了!

网友F:
哦,对不起!看错了,以为是GD11**的.

网友C:
对,做个系统调用功能键比较可靠,方便!

网友E(2007-08-07):
按角好象不好用,我是在人机里写一个按键,然后定义它的属性为系统功能,这样就好了.

网友G:
   按左上角三秒,然后以自然的速度依次按右上角,右下角,即可进入系统菜单!

网友H(2008-10-07):
同时按三个角就可以了.

网友I:
呵呵;还是做个触摸键,用这个键进入系统菜单方便些;

网友I:
不用按键的方法如下:

左上角按2秒;松开,按右上角,再按右下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