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编码器的累积误差?

楼主(2007-01-04):
   一台数控钻铣床,每使用一年左右时间,X,Y轴就出现一次回零不准,一般情况误差为一个镙距.

楼主:
  说明:编玛器与滚珠丝杠同轴,一个镙距指的是滚珠丝杠.

网友A:
既然是一个螺距,估计是编码器的Z信号参与了回零操作,并且出现了读数误差。至于一年出一次,不是很好解释。
如果允许,建议你把回零开关在现在的基础上挪动一点,挪动量不要大于一个螺距,目的是使回零开关得信号与Z信号适当错开。

楼主:
   首先感谢波恩的回帖,至于一年左右出现一次我感觉与使用机床的频次有关.我处理此故障的方法是:将编码器拆下,把编码器轴转动180度再装好,开机床重新校零点即可.我想知到其原理!!

网友B:
我想知到其原理!!
在精华区看回零的讨论吧。

至于一年左右出现一次我感觉与使用机床的频次有关
那么,我赌连轴节有轻微的滑动摩擦。一年的时间,就一点一点的蹭了半圈左右。

网友A:
言之有理!分析透彻,不用赌,事实基本证明了!

楼主:
  感谢刘岩利和波恩两位高手的回帖,我感觉分析的非常正确!

网友B:
"不用赌,事实基本证明了"
我一般就在这种情况下才赌。

网友A:
我一般就在这种情况下才赌。
------------------------------------
胜算在握了才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