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编辑LG K300S梯形图有箭头的行啊?

楼主(2007-01-04):
LG K300S上的梯形图上有箭头的行不能编辑,提示:Can't edit the rung including arrow.谁能帮我,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A:
运行模式下编辑?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办法 只能用语句表的方式修改的 不知各位有什么好方法。
QQ 727815050  交流学习

网友C:
嘿嘿,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这是因为KGLWIN自动把一行过长的指令行压缩折叠在两行上了。
 解决办法:
用鼠标点击ZOOM in按钮即可,就是那个蓝色带+号的放大镜,扩展当前指令行,保证把两行指令收缩到一行上就可以编辑了。

楼主:
还是不行啊,点击ZOOM in只是把整个画面放大而已,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C:
抱歉,上次的解答忙中出错。

正确方法是点击红色带+号的放大镜(出现的提示为increase the number of column 增加行的数量,可容纳更多的PLC元件),扩展当前指令行,保证把两行指令收缩到一行上。

再试试看,绝对可以编辑的。

楼主:
kueni:太谢谢你了,小弟我刚学PLC不久,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网友D:
 4 个放大镜!自已理解。

网友E(2007-05-15):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