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线速度

楼主(2007-01-04):
要求速度范围20m/S,只测出最大速度即可

网友A:
到底是测量什么设备的线速度?请你说清楚

楼主:
测量火炮后座速度,有办法吗?

网友B:
有办法,不就是测量峰值嘛!

编码器+转速表(带峰值);或者测速电机+电压表(带峰值)就可以了。
产品我们就可以提供,进口的。

网友B:
qq:329360862/13370269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