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流互感器出来的电流有多大?

楼主(2007-01-04):
从电流互感器出来的电流有多大?串个几十个电流的电流表,客户还非让用2.5的线!!

网友A:
那要看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不是有电流表吗?

网友B:
根据负载实际的电流选择合适的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

网友C:
电力测量一般变比*/5A,输出端初级满载时输出端<次级>是5A

网友D:
一般不大于5A

网友E:
一般是5A吧

网友F:
二次侧输出电流是0-5A,客户的要求是正确的.

网友G:
一般来说最大5A吧

网友H: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7705

网友I:
常见的也就是5A

网友J:
二次侧输出电流=一次侧输入电流÷电流互感器的变比(*/5A)

网友K:
二次侧5A

网友L:
电流互感器变比有不是**/5的吗!?我孤陋寡闻,没见到过.

网友M:
现供电系统使用的电流互感器多数是X/5,即一次电流0-X的变化,二次电流为0-5A,二次如配的是电流表,不论表盘是多少A 其满量程都是5A。互感器的二次最大电流5A左右,但为计量或测量准确,故要求二次接线为铜2.5平方。

网友N:
有不是5A的,在一些整流柜里,名子是反馈电流变换器

网友O:
1、我国的电流互感器规定输出5A ;
2、我国的电压互感器规定输出100V;

网友P:
一般是5A左右

网友M:
电流互感器只有二个标准,X/5A、X/1A。不是一般,而是普遍是X/5,提倡用X/1A已有十几年了,但应用面仍很小。

网友Q(2007-05-19):
二次侧输出电流是0-5A,

网友R:
足不出户:客户的要求是正当的,虽然一般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额定电流为5A,但规程规定,电流回路最小的导线截面为2.5方,不是用户挑剔,应该谅解用户的

网友O:
国家行业规定额定电流5A !

网友S:
我单位以前用1.5方线,足够!!!!!!!!!!

网友T:
不支持
我单位以前用1.5方线,足够!!!!!!!!!!
一般使用2.5

网友S:
2.5方是国标,不管电流多大变过来的都是5A,1方线可以过7-8个电流!!!

网友M:
有标准、规范就一定要执行,尽管你的做法合理、可行,但不符合标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