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控制问题?

楼主(2007-01-04):
各位老师们:
 我按照编程手册上面的PID控制程序写程序,为什么PID没有计算结果出来呢
输入是有变化的,郁闷啊,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2007-09-0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请教大家了

网友B:
麻烦各位大虾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没有解决

网友C:
我还没用过~

道。。。

网友(2007-10-19):
我也是用过,开始还有结果值,后来就没有了,老是为0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我还没用过~

网友E: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教大家了!

网友F:
三菱PID不好用

网友G:
使能端有电流通过没啊

网友H:
估计编程有问题,正反作用以及P、I、D参数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