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尼的CCD控制芯片

楼主(2007-01-04):
我在研究一些CCD摄像头,里面采用的都是索尼的芯片,如CXD3140。网上很少这个芯片资料。有一个问题一直不解。它有两个输出,为什么是不同的引脚引出。它输出的每种信号到底代表了什么内容。哪里可以找到这块芯片的资料?
谢谢拉!

网友A(2007-05-14):
请教个问题,您上次提到的-----
DS1302在使用双供电方式的时候常常会发热,这个原因不是硬件上的,而是软件上你没有使它内部的开关导通,所以电流不通,把芯片憋热了。所以在设置配置寄存器的时候你一定要使开关导通。

能否说说是开什么开关,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正头痛呢
多谢
我的EMAIL:wangxif@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