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5000P11S

楼主(2007-01-04):
我厂一台富士变频器5000P11S控制18.5KW风机电机,因两台风机串联使用,在不开变频器时风机从动有2000多转每分,设定40HZ起动正常,但往下调HZ时故障显示OU3.设定30HZ起动后10秒故障OU3(恒速时过电压),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07-03-15):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也是风机上使用的。到40Hz后只要一提速1Hz都会跳(当时负载较重),一降速1Hz也会跳,后来将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都延长后就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了。同时建议你注意负载情况,如果负载大了(看电流)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点5000P11S这种变频器有点奇怪的,在我修改频率还没有确认时我就能听见风机运转声音发生了变化。我使用过的安川变频器就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希望我的经历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减速时间是多少?电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C:
改一下加减速时间。我有一台东元7200GA45KW的变频器故障和你一样,改了减速时间就好了

网友D:
将H10设为0取消节能,F09设为0.0,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会好点.不过这样节能效果会差一点.杭州信达1306475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