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不定时瞬间断电

楼主(2007-01-04):
我们使用的西门子S7-200的PLC在使用中会出现不定时的瞬间断电现象,但是断电后会迅速恢复,请教各位大师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是DC/DC/DC,只用了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A:
检查是否故障保护了.

网友B:
在保证输入电源没有问题情况下,看你是不是PLC的内部电源你使用的电流超过了他所能提供的(比如400mA)。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C:
我以前碰到过三菱的PLC出现过此种情况,更换了一个容量大点的24V直流电源后好了。

楼主:
换过容量大点的电源,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