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问题:只有集成主板上接入显示器,触摸屏才有显示问题?

楼主(2007-01-05):
我用的一台工控机,使用触摸屏技术。主板损坏后,用一普通主板替代,结果只有在主板的的显示卡端口接入显示器(不开机也行),触摸屏就有显示,如果不接连接线,就没有显示。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显示卡连接线其中有什么奥妙?

网友A:
触摸屏是由显示器和触摸屏板两部分组成,必须连接正确的接线才能工作,触摸屏的d15针接显卡的对应vga口,可以将触摸屏当普通显示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