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旋转编码器接到多处

楼主(2007-01-05):
各位高手:
    我的设备上只有一个旋转编码器,但是有很多地方(15个)需要取旋转编码器的信号,我想将旋转编码器的信号分别接到这些地方,不知道需要注意哪些事情,这么多地方是否都能准确地接收到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信号

网友A:
好象太多了,3、4处我用过,没问题。
看看编码器的驱动能力够不够

网友B:
做驱动光电隔离,注意抗干扰,保护就行了

网友C:
由于编码器的驱动能力有限,因而建议你将编码器信号直接引到认为最重要的地方,使用后再行采用RS485线驱动器进行驱动,然后串行连至其它需要使用的地方,每个地方均用RS485线接收器进行接收,最远端注意终端匹配电阻的安装。

楼主:
有这么复杂吗,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D:
422的信号源,线短的时候,理论上可以带10个422信号接收器。15个,你好事用个信号放大分配器比较好。

网友E:
赞同上面几位的观点。

编码器一般有TTL输出和OC门输出,驱动能力一般20mA或40mA,也有100mA的,其中TTL线驱动器输出,即422格式,150mA最大(取决于不同品牌的产品,参数不同)。
由于信号传输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干扰,浪涌,可能导致设备的损毁。建议还是采用总线通讯的方式,485端口要带隔离。也就是最好采用方式举例:一个带485通讯的计数器/转速表直接采集编码器脉冲信号,其他设备通过485总线,访问计数器/转速表寄存器内信息。一般32各站。

网友D:
485通讯的方式,在响应要求不高的时候,是个不错的廉价方案,不过,“其他设备通过485总线,访问计数器/转速表寄存器内信息”,在这个场合,还不如计数器自己以广播的形式发送比较有效率。

网友F:
最好的办法是将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转换成模拟的标准信号,那样你带多少反馈点都没问题。

网友G:
我把我的做法给大家汇报一下,给大家做个参考吧!不知道有没有用。这需要做一个电路板。
将编码器信号通过一个26c32或者74HCT14(如果是单端输出的话)整形、变换为HCMOS电平,然后接N个26C31,26C31输出端串一个120欧姆电阻即可送所需信号的设备了。
我是用这种电路测试设备的计数模块的,20台公用一个正交方波源。每批连续测试1周。PCB LAYOUT时要注意N个26C31与26C32之间应采用星形接法,以免脉冲频率高时造成延迟不一样。
目前最多只用到20路,而且是增量式,绝对式没试过。

网友G:
要注意防干扰。
PCB的地与连接器外壳悬空,即悬浮接地,如果是双层屏蔽,对于编码器的内层屏蔽在PCB接口处(即PCB信号输入端)接0V,对于需要信号的设备,内层屏蔽在PCB的输出连接器处不要接0V,而应在需要信号的设备输入端上接0V。外层屏蔽则全部接连接器外壳,这需要PCB LAYOUT的时候在扳子上将输入输出连接器的外壳连通。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将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转换成模拟的标准信号,那样你带多少反馈点都没问题。

什么意思?真有把握?

网友D:
要注意N个26C31与26C32之间应采用星形接法,以免脉冲频率高时造成延迟不一样。

你测试什么频率的信号?如果这个延迟会对你的测试造成影响,建议你就不要这么干了。当集总器件的假设不成立的时候,整个电路的设计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H:
编码器-->东芝TLP250 -->接收端.
TLP250是功率型的光耦,驱动电流有1A多,足够你15个信号输入了

网友G:
刘工我说的是实话,这是VER 0.2版本得出的实践经验,计数装置有trigger信号,trigger一来,所有计数装置锁存值要一样,不那么干会有1到3个当量的滞后,尽管编码器停止下来时计数值都一样。道理和内存条PCB走线一个样。

你说“当集总器件的假设不成立的时候,整个电路的设计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没错,如果高速器件布线不注意传输线延迟的话,很可能在信号频率比较高的时候会产生时序和EMC问题甚至是逻辑错误,这一点,从事过高速数字电路设计和集成电路设计的同仁应有经历过。

网友G:
可能绝大多数用户可能不会介意这个问题,作为设备提供商,测试当然比用户的使用要严格得多。

网友D:
计数装置有trigger信号,trigger一来,所有计数装置锁存值要一样,不那么干会有1到3个当量的滞后,

有3个当量的滞后,这个有点夸张了,什么频率?trigger的信号边沿是不是斜率太小了?

网友F:
简单的事非要搞的那么复杂,在自动化仪表和工控系统中都是标准信号传输,做数控的和做工控有那么大区别吗?

楼主:
高手们也没有一致的方案吗

网友G:
到底效果如何,用过知道。
trigger是OC门驱动若干个高速光藕,有可能是该信号到达各个设备不完全同步。

网友C:
那就要看你对同步的具体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