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RSView32中创建新ODBC数据源问题

楼主(2007-01-05):
请教各位一个创建新ODBC数据源的问题.
按照RSView32 V7.20 《用户指南》7-17页所写:
......
6.在“服务器”框,选择 Athena,这时 SQL 数据所在服务器的名称。单击“选项”。
7.在“数据库名称”框,输入 Bakery。这是用于记录数据的 SQL 数据库的名称。
.......
可是,软件窗口中中没有"选项"这个按钮,以下步骤没法做了.

请教ODBC数据源怎么建立?

网友A:
我根本不用ODBC,很麻烦,用ADO更好,不要手动创建.
ODBC可以在控制面板里创建

楼主:
非常感谢,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