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英流量单位转换(在线等)

楼主(2007-01-05):
1scfm=?m3/h

网友A:
1m^3/h= 0.016 m^3/min
  1000 l/h
  16,67 l/min
  0,59 SCFM
  35,34 SCFH
  1022,5 SCIM
1m^3/min= 60 m^3/h
  60000 l/h
  1000 l/min
  35,4 SCFM
  2120 SCFH
  61,3x10^3 SCIM
1l/h= 0,001 m^3/h
  16x10(-^6) m^3/min
  0,0167 l/min
  5,9x10(-^4) SCFM
  35,34x10(-^3) SCFH
  1,02 SCIM
1l/min= 0,06 m^3/h
  0,001 m^3/min
  60 l/h
  0,0354 SCFM
  2,12 SCFH
  61,17 SCIM
1SCFM= 1,695 m^3/h
  0,0282 m^3/min
  1695 l/h
  28,25 l/min
  60 SCFH
  1728 SCIM
1SCFH= 0,98x10(-^3) m^3/h
  16,3x10(-^6) m^3/min
  0,98 l/h
  0,016 l/min
  0,00058 SCFM
  0,0347 SCIM
1SCIM= 0,0283 m^3/h
  4,72x10(-^4) m^3/min
  28,30 l/h
  0,472 l/min
  0,0167 SCFM
  28,8 SCFH

楼主:
xiexie千山慕雪

网友B(2007-10-18):
这是从你上面摘的,
请教你是怎么得到的???

1l/min=  2,12 SCFH
1SCFH= 0,016 l/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