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76GL5求助

楼主(2007-01-05):
11KW电梯专用变频器,输出电流实际值比显示值明显偏小,电机运转无力.即使多段速运行也无法达到设定的频率,但三相平衡.测量输出电压,表针大幅度摆动.更换主板后正常,可以排除驱动板和模块的问题,请问各位同行,此类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楼主:
又:变频器不报警.

网友A(2009-01-17):
请教各位高手:安川676gl5一直出现oc保护,用电流表测量电流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B:
安川676gl5一直出现oc保护,,机器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C:
这么久远的产品啊~~~

网友D:
676gl5 13KW我有一台便宜卖了,电梯上拆下的,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