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三十年和未来十年控制器的发展方向

楼主(2007-01-05):
 这一阵子与各位大佬争论了半天PAC啊PLC之类的,争论到目前这个阶段感觉再争论已很没意思,想了想,还是写一个控制器的历史和未来十年控制器的发展方向来做一个结论吧。
一、历史:
1.1 PLC & DCS
   控制器在七十年代开始从传统使用仪表和继电器组对应的两个不同应用领域派生出来DCS和PLC两类产品。这两类产品在初期确有相当多的不同,DCS对于回路控制这一块更为重视,而PLC对于离散的逻辑控制更为重视。当时的DCS使用通用CPU,采用软解释方式处理程序,而PLC依靠类拟于AMD2910的位块处理器处理逻辑,相对而言在系统结构上,DCS更偏向软件,而PLC更像传统的硬件继电器组。

   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突然大家对于DCS和PLC的概念含糊不清了,因为PLC也在体系中加入了通用型的CPU,特别软逻辑PLC在指令处理原理方面与DCS并无二样,只是上位机软件的用户指令不同。不过DCS也不是原地不动,DCS在网络方面、多DPU协同工作方面、冗余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大多数采用了X86的体系架构,充分利用了PC的技术成果。

  那么现在的DCS与PLC的差别是相当小,从具体的技术而言,DCS有基于令牌网络的分布式实时数据库,可以通过全量通信来保证每个DPU内的映象数据都是最新的,而PLC在这一块更多的注重单机工作,就算是联网,也假定两台PLC之间只需要很少量的数据交换,所以采用的主从结构的请求应答方式通信。

  在发展过程中PLC与DCS都受到PC技术发展的深远影响,特别是DCS,目前的DCS大多采用PC_BASE结构,对PC技术的吸收也相当彻底,而PLC则是在80年代未90年代的软PLC开发浪潮中大力吸收了DCS、PC的技术,特别是在IEC61131-3标准制定出来后,产生了一系列的以开发软PLC软件的公司,这些公司以欧洲公司居多,这与欧洲公司的开放软件组织成熟有一定关系,同时IEC61131-3对于日式PLC的编程方式基本是排斥的,所以相当多的欧洲企业有兴趣进军这个行业,这方面以KW、一方梯队、ISAGRAF、3S等尤为突出,这些公司对于工控软件化和标准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的各大工控公司在开发新的软件时都会对这几家公司的产品进行深入的研究。

  最初软PLC的开发大多是以PC_BASE为蓝图的,只是在后来才慢慢的加入ARM、51、AVR等CPU的支持,并一直强调开发的模块化结构,使移植变得更为容易。

  目前的情况是PLC按点数和价格分成了大中小微几种不同的档次,同时按实现分成了硬PLC、软编译型PLC、软解释型PLC三种,按结构分成了背板式、模块式、分布式几种。其中大中型PLC更是在功能上加入了DCS和PC的许多功能,使其可以向上吞并一些DCS的市场,如现在很多自备电厂和化工行业都不再使用DCS而改用PLC去完成,横向来说PLC发展出了许多专用的PLC,包括数控专用、车用、设备专用等。

  同时DCS也向下发展了许多有个性的产品,使其可以代替一部分PLC的产品,如淅大中控、淅大中自的某系列产品就做得比较小,只有几个回路,带显示屏,可以满足一些行业的需要。  欢迎访问我的blog: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

网友A(2024-01-25):
先进分散控制系统FCS的特点:

1.  基于传统概念的DCS的技术发展:在保证传统DCS的所有的优点的前提下,有下面几个方面:

1.1.  网络化的进一步的加强,如MMI层采用 千兆以太网,IO层采用百兆以太网,IO层采用冗余
百兆以太网,CANWeb等技术,可解决IO设计中的一切问题(高速,数据量大,成本,隔离,
干扰,扩展、远程IO布置等问题),当然也存在 布线多等缺点。

1.2. 控制器的运算能力的加强。

1.3. DCS支持 复杂的回路的智能控制策略及优化控制,这就需要DCS控制软件能提供控制对象的
建模算法及优化算法的功能块,还需DCS控制器有强大的运算能力,如风力发电系统的控制。

1.4. 实时性的加强,实时周期可做到10ms、5ms,DI点全部支持SOE功能。

1.5. IO卡件类型的多样化:AI/AO/DI/DO/PI/CT,DIDO混合卡、AI/AO混合卡、LPC 同期卡、
设备的振动卡件等,IO层采用百兆以太网为这些提供方便。

1.6. 基于IO层的 协议接口通信模块,方便与外系统通信,及与现场总线的通信。

1.7. IO模块的现场布置,这就要求IO模块有环境适应能力(如高温、潮湿), 与控制器可靠的通信能
力。

1.8. DCS模块化设计:

1.8.1. 硬件的模块化设计,包刮DCS的配电、网络、控制器、上位机、模块等都能做到 在现场 的
快速 安装。

1.8.2. 软件的模块化, 方便移值 ,方便大型工程的集成;

1.9. 性价比更高。

1.10. DCS的远程维护及调试,降低DCS的服务成本,为用户提供及时的服务。

1.11. 广泛采用新技术,如:ARM芯片,低功耗设计等。

2. DCS的发展向仪表方向的延伸:

    未来的DCS可能没有 卡件的概念,有的只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控制器,冗余可靠的CANWeb现
场总线,及与DCS系统一体化设计的现场仪表及执行机构,DCS厂家应该引导这个市场,并积极
主动与仪表生产厂家合作,成为提供 “仪控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厂商。

3.  DCS的发展向设备管理方向的延伸:

   设备的寿命管理,发电机组的效率计算,设备的应力分析,设备状态检修, 故障诊断等。

4. DCS的发展向管理层方向的延伸:

      主要表现在电厂SIS,DCS信息的网络浏览等。

详细见:

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2310/1042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