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料(绸缎),模切机

楼主(2007-01-05):
在绸缎上印刷好后,放到模切机上模切,圆形的。
不知道这种的模切机,有没有谁能做的出来?

网友A:
模切深度和精度有什么要求啊,跟踪精度需要多少,深度方向是半切还是全切啊,说说具体要求

楼主:
模切深度和精度有什么要求啊,跟踪精度需要多少,

模切深度要将绸缎切成圆型,切断的。精度0.1MM以下  ,跟踪精度2MM

请问,你在哪里?

网友A:
跟踪精度2mm应该比较太简单,只是你切断了就不容易拖出来了,半切还好点的(有复合层),丝绸切断底纸可以把它拖出来。现在我还不买机器,只是和你讨论一下的

楼主:
丝绸上面是先印成一个圆型的图案,然后把这个圆形图案切下来。
有个问题是,切断以后,丝绸的丝会不会容易掉出来,这是个问题。

网友A:
那你可以把料竖着放的,横向切,让切好的料自然往下掉,估计用个简单的气缸带刀模就可以了。送料在上方,你精度不高所以不需要考虑料皱的,模切机成本太高,便宜的都要5万左右

网友A:
你如果手里有刀模,而且公司里有气源就可以去买个气缸试试的,看力够不,一个气缸就几十块钱

楼主:
皱的可能不行,材料上是印刷好的东西。
需要把印的东西切下来。
材料一般是十多米一条的
或者是整卷的。

网友A:
靠重力它能下垂吗,你精度2mm真的很低的,切了后废边它会起皱吗?我对它的特性不是很了解

楼主:
精度这块,我可能有失误。
目前是用电丝来切的。

网友A:
哦,需要刀模加热吧

楼主:
刀模加热是什么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刀模加热好象也不好办,估计温度达不到

楼主:
目前在用的,好象很简单,用一种电丝,弄成圆型
用稳压器,充上电,加热,就达到了。
但是感觉这种效率不是很高。

网友A:
呵呵,是太慢了,应该可以有改进的哈,不过模切机实在太贵了,你这精度肯定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实现的,我要去做饭了,有空聊哈,没人做饭,郁闷的

楼主:
呵呵
你在什么地方
有空请你吃饭啊

网友A:
呵呵,有什么进展没啊

楼主:
没,这块,好象人做的不多嘛

网友A:
如果你的量比较大,可以考虑用金属刀模,就象塑料袋上的冲孔一样,你把这个圆当作孔好了。你是在苏州吗?

楼主:
我在温州这边,一年400-600万之间吧
不知道精度高不高

网友A:
温州那边做机器蛮多的啊,特别是瑞安,金属刀模精度当然高的呀.对了,那个模切机也是你们那边最多了哈

楼主:
瑞安是挺多的,不知道好不好专门设计一款。

网友A:
呵呵,还没解决啊

楼主:
看来,今年是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B(2007-02-24):
我能做无轴的,线速度60米/分钟,模切速度200次/分钟左右,造价3-5万,有30多套的应用.热切冷切都不是问题.自行开发的,可能是目前市场上最便宜的无轴跟踪定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