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中的磁盘双击打不开怎么回事?

楼主(2007-01-05):
请教一下:我电脑中的E、F盘双击打不开,双击后出现“打开方式”那个对话框。只能单击右键菜单中的“打开”才能打开,C、D盘双击可以打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电脑中毒了,建议删除目录下的一个inf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中毒了,已经被定义为“自动播放”。
删除“*.inf”隐藏文件和相关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