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7-01-05):
(一)接触器在使用中支架受到反复重击,如果材料强度差或制造不良,支架易破碎;另外,轴孔配合过松,孔要
受到碰撞,支架也易破坏,因此,要求接触器轴孔要滑动配合,不要过松或过紧。如果轴有磨损,应及时更换,否
则将造成支架的损环。

(二)支架扎柱不能工作。原因是:1.轴孔配合过紧。2.经频繁操作后,轴从一端移出。3.轴的两端没有加工成圆
角,在基座上磨出深槽而轧住。应急解决办法是将轴推回原位,接触器即可工作,但使用一段时间后,还会出现此
毛病,最好换一根销轴。如果是由于基座被磨出深槽而将支架轧住,可将支座磨出的深槽用环氧树脂填平,接触器
又可以工作。环氧树脂配方:
75%     环氧树脂10%     简笨二氨15%     磷酸二锭脂
(三)铁芯磨损极面变形是接触器普遍存在问题,铁芯极面经过长期频繁碰撞后,沿迭片厚度方向向外扩张,并且极面还碰的高低不平,造成成铁芯有噪音,还会造成因剩
磁较大而粘住衔铁。极面变形的原因是铁芯柳压不紧或材料强度不够。另外,接触器的冲击动能过大也是一个原
因。为消除后一种毛病,应适当调节铁芯的吸力特性与反作用力特性。在应急修理中,为防止铁芯粘住,常在中柱
气隙里垫上0.05毫米厚的一层电缆纸,如果这样噪音过大,可将中柱铁芯向下锉去0.1毫米,使它具有一定气隙,
也可以采用更铁芯的办法。
(四)短路匝裂断或跳出。短路匝裂开常发生在槽外的转角上,或接近槽口部分。修复
时可将断处焊牢,两端用环氧树脂固定。短路匝跳出后,应重新把它压入或重新做一个换上,也可在槽内用钢据条
将槽壁刮毛,然后用扁头钻子压入槽内。

(五)接触器在使用中发生噪音是常见故障。主要原因是铁芯和衔铁接触的极面有油垢或尘屑产生不应有的气隙,
使铁芯抖动且温升增高。另外上下铁芯支架轴孔同心度不好,极面不能紧密接触都会产生噪音。解决的办法:及时
消除中柱铁芯和衔铁端面上的油垢,这可用汽油或香蕉水擦洗,即可除掉;另外适当的调节调整螺丝,保证轴孔的
同心度;还有,例如CJ12系列接触器,由于磁系统受力偏转也产生噪音,可以加强缓冲弹簧力来消除。电源网络电
压太低,接触器铁芯吸力减小,接触器也会有噪音。

(六)CJ12系列动触头是用螺母锁紧的,如果没有锁紧,动作
时受离心力的作用可能使触头脱出。如果螺母接触处的压花磨掉也会造成触头脱出,这时可将接触处打上若干冲
眼,可防止触头脱出。若遇到触头表面一平或动静触头不平行度过大,动静触头不能全部接触,这时就需要重新装
配调整。

(七)CJ12系列接触器下铁芯销轴与支架间产生火花,是因底板、下铁芯、支架、销轴间形成了涡流回
路。此“回路”是因下铁芯支架与底板间绝缘纸板损坏造成。将损坏处重新绝缘,可消除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