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注塑机控制系统

楼主(2007-01-05):
贝加莱注塑机控制系统

 硬件采用贝加莱可靠,高速的Power panel 200 控制系统,用户操作界面采用10寸或10寸以上大屏幕真彩色人机界面,多语言图形显示,操作直观方便。
 控制器内含266MHz的中央处理器提供2ms的高速扫描周期,人机界面一体化的设计方案可以提供画面参数毫秒级的刷新。
 控制器硬件采用模块化分布式控制的设计方案,中央处理器和I/O模块间通过X2X高速总线连接,数据同步速度小于1毫秒。设备制造商可以针对各种不同的布线要求将I/O模块就近放置在设备的各个部分。
 功能完善的射胶及塑化控制,系统根据用户的要求可分别选择进行射胶速度,保压,熔胶背压以及螺杆转速的十段自适应闭环控制。
 射胶过程中,系统由速度控制切换到保压控制时采用了专用的硬件切换技术,使该切换过程响应时间仅为几十微秒,有效的避免了模具型腔压力过冲现象,保证了注射压力的平滑过渡。
 独特的B&R液力传动控制技术,用户仅需对开锁模,顶出等液力运动轴简单设定一些基本的运动参数,系统自动计算出最佳的运动控制曲线,运动快速平稳,定位精度高,大大缩短了加工循环时间。
 B&R智能PID温控技术,用户无需设定烦琐的温控参数,系统自动优化整定,温控精度高,且温控区可以任意扩展。系统可以支持J,K,S多种温度传感器。
 专业的品质统计管理系统,自动监控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重要数据,方便用户进行质量管理。
 配合贝加莱强大的内嵌式网络功能,可将该单机设备方便的连接到生产过程控制网络,进行生产过程监控。
 完善的曲线辅助监控和分析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所有的温度控制区进行实时曲线监控,也可以选择对射胶,螺杆转动,开锁模,注射单元等各加工过程进行速度/时间,压力/时间,速度/位置,压力/位置的过程监控。
 方便易用的模具配方管理功能,可以通过软盘或以太网实现机器间参数共享。并可以实现远程参数上载或下传。

网友A:
[b]意大利杰佛伦Gefran注塑机控制系统Gefran - Control System For Plastic

硬件采用杰佛伦可靠,高速,开放的GT-C+Gilogik2控制系统,用户操作界面采用10寸,12寸或15寸大屏幕真彩色人机界面,多语言图形显示,操作直观方便。

控制器内含英特尔赛扬400MHz至英特尔奔腾1.1Ghz的高速中央处理器,VXworks可靠性实时操作系统,扫描周期低于1ms,人机界面一体化的设计方案可以提供画面参数毫秒级的刷新。精美的JAVA画面。

控制器硬件采用模块化分布式控制的设计方案,中央处理器和I/O模块间通过GDnet(一种确定性的100Mbs以太网,基于TCP/IP但对Ethernet或TCP/IP不开放)高速以太网总线连接,所有I/O数据同步刷新速度小于100us。设备制造商可以针对各种不同的布线要求将I/O模块就近放置在设备的各个部分。

功能完善的射胶及塑化闭环控制,系统根据用户的要求可分别选择进行射胶速度,保压,熔胶背压以及螺杆转速的十段自适应闭环控制。闭环参数设置简单。提供默认闭环参数。

射胶过程中,系统由速度控制切换到保压控制时采用了专用的硬件切换技术,使该切换过程响应时间小于10ms,有效的避免了模具型腔压力过冲现象,保证了注射压力的平滑过渡。

凝聚30年的杰佛伦液力控制经验,用户仅需对开锁模,顶出等液力运动轴简单设定一些基本的运动参数,系统自动计算出最佳的运动控制曲线,运动快速平稳,定位精度高,大大缩短了加工循环时间。

杰佛伦智能PID温控技术,秉承了杰佛伦出色的控制仪表PID温控技术,用户无需设定烦琐的温控参数,系统自动优化整定PID参数,温控精度高,控制精度正负零点五度。温控区可以任意扩展,内置最大32段加热冷却区,可软件扩展。系统可以支持J,K,S多种温度传感器。

专业的品质统计管理系统,自动监控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重要数据,方便用户进行质量管理。

配合杰佛伦强大的内嵌式网络功能,可将该单机设备方便的连接到生产过程控制网络,进行生产过程监控。机群可通过TCP/IP协议联网通讯,拷贝参数,上位监控。

完善的曲线辅助监控和分析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所有的温度控制区进行实时曲线监控,也可以选择对射胶,螺杆转动,开锁模,注射单元等各加工过程进行速度/时间,压力/时间,速度/位置,压力/位置的过程监控。

方便易用的模具配方管理功能,可以通过软盘或以太网实现机器间参数共享。并可以实现远程参数上载或下传。

楼主:
硬件采用杰佛伦可靠,高速,开放的GT-C+Gilogik2控制系统,用户操作界面采用10寸,12寸或15寸大屏幕真彩色人机界面,多语言图形显示,操作直观方便。

系统由速度控制切换到保压控制时采用了专用的硬件切换技术,使该切换过程响应时间小于10ms

温控精度高,控制精度正负零点五度。
精度也不是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