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测量非满管液体的方法

楼主(2007-01-05):
我接触到的流量计(电磁、超声波等)都是要求满管,但是现场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都满管,而且改管道也很麻烦。在非满管的情况下这就存在着测量误差,请问有哪位能给推荐一款能在非满管情况下测量的仪表吗?
我对流量计也是接触的时间不长,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从原理上,质量流量计应该可以.

网友B:
从原理上来说,可能电磁,超声波,质量流量计都可能满足不了您的要求,几乎都不可能测出实际流量,如果都是一直是非满管的情况,那测量就没什么意义了,从设计的角度来说也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C:
污水处理厂多用非满管流量计。入口是非满管电磁,出口是非满管超声波。你是想了解还是想买,这东西太贵。污水厂只是设计,从来不用。你想一台十几万,谁用。

网友D:
你的口径是多大,介质的情况是怎样?
我知道有一种表专测非满管,精度可达1%.

网友D:
还可不断流安装.

网友E:
可以采用非满管多声道超声波流量计,就是价格比较高.我以前做过.

网友F:
其实所谓非满管与否,要看工艺,如果有上升段,那么根据他的流量和压力能估算到上升段所存在的一段满管部分,那么,ok ,就测量那段,其实就是满管了!你说呢?

楼主:
对不起出差了几天一直没登陆,谢谢大家的帮助,“知道一点”你说的是那种测量方法的,哈哈,我现在是没遇到,就是偶尔在网上看到了,也正如“鱼水晴天”说的太贵:)

楼主:
是的,如果把表放在管道的上升段,即使你不想满管也不行:)】
可是现场有些条件限制了,如果在重新修改管道会很麻烦,而且有些情况根本就不允许你去该

网友G:
山武有专测非满管的电磁流量计,使用效果不错.我公司是山武电磁流量计唯一合作伙伴.
开封威利仪表有限公司 田伟 销售经理 0378-2851234 13783995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