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坏主控板

楼主(2007-01-05):
请问各位大哥,我有台安川616G5 1.5KW的空载运行三相输出平衡,但都是200多伏。里面的设置没有问题。换了个好的主板就都是380V输出了。请问是主板哪些地方坏了!谢谢。

网友A:
参数初始化试。

网友B:
参数不对

网友C:
同意上面的,

网友D:
参数设置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