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问测量锅炉渣油用什么流量计比较好

楼主(2007-01-05):
如题,原先使用过涡轮,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就不好用了,现在想重新选型,请问用哪种流量计比较好?

网友A:
什么厂用的?什么参数?说来看看!

网友B:
最好用椭圆齿轮流量计.

网友B(2008-05-15):
最好选用容积式的流量计,因为渣油的粘度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