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型门机升降控制程序

楼主(2007-01-05):
我公司有一台300吨的门机,原来的主钩升降采用plc+变频器控制。可能是程序设计不好的原因,经常出故障。注明升降各有4挡调速。请哪位高手编制控制程序上传,PLC是S7*300的

网友A:
经常出什么故障,请说一下,并把设计不好的程序公开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1 . 主钩制动器打开
A(//与
A I9.3//主钩一速上行
A I0.2//主钩上限位
O//或
A I9.4//主钩一速下行
A I0.3//主钩下限位
O//或
A M1.1//上行零速继电器
AN M13.1//上行延时继电器
O//或
A M1.2//下行零速继电器
AN M13.3//下行延时继电器
)
A I1.2//变频器运行
AN I1.3//变频器故障
AN Q24.1//主钩回路故障
AN M5.7//门开关与急停止保护继电器
=Q16.1//制动器打开
2.主钩上行零速辅助继电器
A(//与
A I9.3//主钩一速上行
A I9.6//主钩三速上行
FN M4.1//下降沿触发
O M1.1
)
A Q17.3//主钩上行
AN I9.4//主钩一速下行
AN M13.2//主钩上行零速延时
=M1.1//上行零速继电器
3.主钩上行零速延时
A M1.1//上行零速继电器
=L0.0
A L0.0
L S5T#400MS

A T31//
=L0.0
A L0.0
L S5T#800MS
A T32//
4.主钩上行
A(//
O I9.3//主钩一速上行
O M1.1//
)
A I0.2//上限位
AN Q17.4//下行输出
AN Q24.1//故障指示
AN M5.7//门开关与保护
=Q17.3//上行输出
以上为主钩上升控制的部分程序.请大家检查一下有错误吗?
PLC为S7-300

楼主:
请把以上程序转化为梯形图语言,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