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GOT——LWD无显示
高山上,

楼主(2007-01-05):
我用软件可以把触摸屏F940GOT——LWD上的原程序读上来,也可以把读出来的程序写进触摸屏内,能正常显示。但是把另外的一个程序传进去时,就不能显示,上面是一片发光的空白。用的是同一软件操作,并且另外的那一个程序在另一型号的F940G0T上可以正常显示。请问,是何问题?

网友A:
问题应该出在触摸屏上,是不是设置了什么参数的,这个就要请教硬件高手了

网友B:
把触摸屏复位一下